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改LAMA 0404控的时候不小心炸了元件...

楼主(2007-11-01):
我在改LAMA控的时候不小心炸了个元件,好像是和发射有关的。现在距离远了就会失控~
就图上的这个元件:
哪位高人告知下是什么元件,或者可以用什么元件来代替?

网友A:
我的也烧了。。应该是发射管。。我是接反电烧的。。

网友B:
换一个发射管,鉴定完毕

网友C:
应该是发射管,看是在离天线最近的地方。

楼主:
发射管?什么型号?市场上好找么?

网友D:
改控不用改电路,只需要拨动一个开关,卸下电池仓盖后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