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头罩

楼主(2007-11-02):
原版头罩将中间挖去,再用罗丝固定透明坐仓盖,可轻6克.

网友A:
不带头罩飞,更轻

网友B:
 一机2罩啊,好像还都是原装的,买我一个吧:loveliness:

网友C:
 哪里弄的透明盖啊 ?

网友D:
本来就有

网友E:
戴上头罩更容易辨认飞行姿势啊

网友F:
你是用什么挖的呀?我拿手术刀根本裁不动啊。。。

网友G:
偶的原装头罩还把散热孔挖了。
用的美工刀。

网友H:
我用电烙铁,前头绑个掰直的曲别针,加热以后切割非常方便,而且边缘光滑,没有裂口和应力点,呵呵。

网友I:
用手术刀片~直接拧到电烙铁的螺丝上~

网友J:
真是有才,办法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