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PTIC6遥控,拆开问题.已经搞定了,改天上流程图( ...
[求助]QPTIC6遥控,拆开问题.已经搞定了,改天上流程图(封贴)

楼主(2007-11-02):
如题,我在论坛上遇见了好多人的遥控都是左手控制左右翼和升降,右手控制油门和方向舵。
遥控我已经设置成MOED2,但是有但是控制杆还是不理想,我想把他卸开稍微调一下。
遥控顶端的铁杆已经去掉了,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遥控的后盖打不开。求助希望找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连螺丝都打不开,如何去改. 难道连卸螺丝都不会?

网友B:
注意那些不干胶贴下面,看看有没有藏着螺丝。

网友C:
放在地下用脚踩

网友D:
先拆下左右两边的黑色塑料握垫,在分离前后外壳。

楼主:
好 晚上我在把左右两边的黑色塑料握垫去掉。看能不能把后盖去掉。

网友E:
拿掉两边黑的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试了试,黑色塑料握垫还是没有去掉,外面那层塑料外壳挡着呢!

楼主:
还是没有打开!!

网友F:
黑色塑料握垫拆的时候有个技巧
它有4个扣脚固定
在靠近摇杆的地方下手,很容易抠开

楼主:
好 我再试试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