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无刷第一次尝试失败。。

楼主(2007-11-02):
2030 kv3800主电机,9t齿轮。
cd 电机,kv未知,原来2s 7032飞飞翼的,大概320g推力
0704A陀螺
飞扬35A电调(没小的了),辉盛10A电调
FF9直机版
现象:到处晃,晃的太厉害,根本没办法起飞。。2s感度调到47%,基本能离地,但是不能打很大的舵,不然直接开转 那速度,是自选翻的速度啊。。不过方向是反的。。
3s追尾更厉害,29%马马虎虎能离开地面一点,但是再低,陀螺自己就开始发疯了。。

后记:打算给cd电机换更小的桨,现在是5040,打算换4030,4025试试看,希望会好吧,我可不希望重绕电机。。很麻烦的啊

PS:0704A的尾舵插针,太小气了 只能刚刚插上,被甩开n次。。最后只好皮筋捆上
PS之又PS:起飞的时候,大桨太松了。。大家一定要检查好了,再飞。。没射桨真是侥幸

网友:
继续尝试!-----------

网友:
我也正想在改,希望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哥们,支持你,请你继续搞,强烈支持,我每天来顶,

楼主:
拆了俩光驱电机,后面有巨大的铁片,郁闷。。如果没铁片,估计装上以后,正好。。

楼主:
ok了,尾电机kv太高,换了4030的断桨,大概2。5寸长的桨,可以飞了。。
但是感度最高只能开到45%,不然就追尾,于是,大部分时间,只能是手工锁尾
想到大家的舵机精度不够的时候,就只能降低陀螺感度,还有人换了数字舵机,号称可以开到100%的感度,估计是辉盛电调的精度不成,过两天有时间再换个电调试试看,估计感度可以开大一些

现在的问题:锁尾还没有原来004的四合一有刷的稳。稍微加一点油门,就开始摆动,大概需要摆两三下,才能稳定,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推荐大家尾电机不要弄什么cd无刷了,不牢靠,安装困难,不如买个20g左右的外转子,不过你要考虑一下你用2s还是3s飞,3s的kv大概是1300左右就可以了,直驱4030或者4025,电调要选个线性好的,最好是凤凰 ,2s的我不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