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做法

楼主(2007-11-02):
红线所框的范围,即灰色范围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用木块做。

网友B:
木片加固.1MM左右

网友C:
不用木片用IC卡也行,比木片还结实。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这里真的没有桐木片,用IC卡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这里很多

网友D:
直接用KT板加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