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6年的4VF,怎么说坏就坏了

楼主(2007-11-02):
放了两年多没用,后改了美国手 和手机锂电 用了几天,好好的~~但今天拿出来接电,没反映,电压表也不动,
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那里坏了,还有的修吗
??
查了半天也没看到短路 虚汗 烧过 的痕迹

网友A:
可能是接口板碰到主板,烧了个二极管,

网友B:
找一块万用表顺着电池接口到主板一级一级量电压,控的电压表显示无电压应该是供电电路小故障

网友C:
换新货吧,直接上九通:)

网友D:
接点氧化了
查电路通不通,放着不会说坏就坏的。

网友E:
看一下电池盒的金属接触点是否有氧化的现象,可能是断路造成的.

网友F:
你先量量你的锂电发射电还有没有电吧.

网友G:
可能电源部分坏了
联系我,我可以指导你修理,最好是用QQ,方便点,又可以贴图

楼主(2007-12-06):
好久没来了 谢谢楼上的

网友H(2008-01-10):
联系我,我可以指导你修理,最好是用QQ,方便点,又可以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