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做电调散热!大家指点!

楼主(2007-11-02):
材料:   新西达 30A
            2手市场淘来的散热
      单位的导热硅胶

电调首先按散热的大小切开一块

然后把散热多于的部分切掉,抛光

网友:
嗯~~不错~~~散热效果一定不错~~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A:
直接做个 铝合金 电调架 安装散热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个 铝合金 电调架 安装散热一举两得~

网友:
有必要,我的电调飞10分钟下来烫手,真担心别烧了。

电机也需要做一个。配套

网友:
这样的散热效果肯定比原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