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放地上加油门后原地不停高速转圈怎么调试?

楼主(2007-11-02):
不管打那边的尾舵,都保持一个方向快速转圈,区别就是转的更快还是比较快。
根本无法继续加油门起飞。郁闷了。
哪个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调试?

网友A:
尾舵反向或尾桨中立点没调好,前者可能性很大

网友:
陀螺的方向补偿开关反了

网友:
陀螺方向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看也是

网友B:
重调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

尾桨转速不够

楼主:
确认是反向了,原先没反,可能拆机再安装主轴的时候,被不小心拨错位了。没注意到。
调试的时候没去调这块的问题。所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转速不够

我一开始也以为尾桨转的不够。
因为打左右舵会出现转快转慢的反映。
确认是反向陀螺仪后,就能理解了。
我虽然打舵修正了,但是陀螺仪也同样自动要修正,只是它给出的持续修正信号是反了。
就造成这个问题了。

网友:
陀螺仪反了。

网友:
  LS说的都对(包涵哦,灌水混分)

网友:
陀螺反向

网友:
高速旋转么太明显了,GYRO的开关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反向或尾桨中立点没调好,前者可能性很大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