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铣床安装数显尺(安装完毕)

楼主(2007-11-02):
安装的目的是:
大大减少划线打定位坑等的工作量,精度也比划线高很多!
另外就是铣东西时,可以准确的控制位移量。
相对于几百元的卡尺,减少的工作时间是不可估计的。
我认为有条件的朋友除改CNC外,尽量安上电子尺。

目前纵向安装仅仅在卡尺上钻了两个孔。不影响以后拆下来正常使用。

随便调了个数,可以以0.01MM为单位准确的调整位移量。任意位置清零为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固定方式。用几张纸来调平。

由于不破坏卡尺,用压板的形式固定卡爪,既牢固,又方便调节。
这些无关紧要的连接件,制作的粗糙了哈:loveliness:

找个废料,以10mm为间距,开钻吧!

透光看看,呵呵

为纵向数显做的防护罩:

横向卡尺的安装:
把卡尺上面的卡爪截掉了。但下面的还保留。
最大可能减少对卡尺的破坏吧。
用着很方便。现在对孔的精度提升了很大高度!
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呵呵

防护罩没找到合适的材料,折射的原因,用亚克力效果不好。也得低头看。暂时先用纸对付用吧

网友:
一下装三个

网友A:
弄成外接LED数显,(有接口喔)
<X轴300长的卡尺只能截断卡爪安装了>截断上卡爪就可以了.还可以把磁带,反向按照

网友:
这么多卡尺,

我连一个还没有呢。。。

网友:
楼主你好!   卡尺多少钱买的? 在那买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成外接LED数显,(有接口喔)
截断上卡爪就可以了.还可以把磁带,反向按照

接口倒是有,但在里面 ,我买这个型号没有外留接口,如果要接,就得拆开自己接线,外壳钻孔引线,这倒不麻烦,麻烦的是还需要用单片机制作接口电路。这对我而言无异于在两天没吃饭的情况下再来个8公里负重越野
所以,只能以摇动手柄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数字为准了!

网友:
LZ的图全是红XX啊~~~

网友B:
卡尺质量好吗?几米买的?

网友C:
是不是要做好保护工作啊
到时候切削液\铁削掉到上面可能就会影响精度和寿命了

网友D:
都快一个星期啦。。还没有装上去???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质量好吗?几米买的?

精度非常高,重复定位精度高。
但需要考虑防尘防油,没有普通卡尺方便。
测量精度很高。
价格87。
另外卡尺的材料是不锈钢,具体牌号未知,但我用高速钢钻头钻不动,动用了整体钨钢钻头才钻了两个孔。材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做好保护工作啊
到时候切削液\铁削掉到上面可能就会影响精度和寿命了

肯定要做防护罩,不然很快要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快一个星期啦。。还没有装上去???

不好意思哈,出差了刚回来。
今天安装了一个,明后几天陆续安装完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哈,出差了刚回来。
今天安装了一个,明后几天陆续安装完毕。

出差买到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差买到碳?

晕倒,三亚哪里有卖炭的 ,卖贝壳的倒有一大把!
据说木炭不是可以熔铝么,木炭,我在楼顶花园里堆了一麻袋.....邻居肯定以为我又要吃烧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倒,三亚哪里有卖炭的 ,卖贝壳的倒有一大把!
据说木炭不是可以熔铝么,木炭,我在楼顶花园里堆了一麻袋.....邻居肯定以为我又要吃烧烤了。

等买到氯化锌我也用木炭试试

网友:
价值提升,山鸡变成金凤凰

网友:
我的卡尺買了很久,還未有空裝到銑床上.只裝了三把在車床上,一把在小板,一把在中板,一把在板.很好用,不用整天覆尺.事半功倍.: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卡尺裝車床上。能上几个照片看看吗??  学习下。  谢谢

网友:
正在忙.晚點上圖,請等待.

网友:
卡尺裝車床上:loveliness:

网友:
希望有時間完成銑床

网友:
请问 各位 小铣床哪里买的 。我是哈尔滨的没找到在哪里买!是不是网上也可以买,那位告诉我个网址?谢谢啦

网友:
這小铣床是-真牛-產的,在上可查到,但這小铣床能力太小.
最好買大一點的.

网友:
这下,卖数显尺的该高兴了!

网友:
学习再学习,准备进小铣

网友G:
为什么不买数显标尺呢?数显卡尺比标尺多两个钳口又贵又改造麻烦,搞不懂??

网友:
回deepsky,應該是数显标尺比卡尺贵,最少我還未看過少於100元的数显标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买数显标尺呢?数显卡尺比标尺多两个钳口又贵又改造麻烦,搞不懂??

都是因为价格因素。否则谁也不会自找麻烦的。
呵呵。
数显标尺比数显卡尺贵了不是一个数量级。
实现的功能都一样。SO,我们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因为价格因素。否则谁也不会自找麻烦的。
呵呵。
数显标尺比数显卡尺贵了不是一个数量级。
实现的功能都一样。SO,我们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楼主的卡尺怎么才八十多
我问的价怎么都是两三百
基本上都是量程一百到两百的
也是广陆的

网友:
淘宝上新数显卡的4、5十元 的很多

网友H:
精度不可能为0.01mm!要怎么简单就能提高机床精度!搞改装的就早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不可能为0.01mm!要怎么简单就能提高机床精度!搞改装的就早饿死了!

欢迎共同探讨:loveliness:
如果按照你图示这么安装的话,游标卡尺是无法正常滑动的,应该属于安装不合格。(前提是安装前检验好压紧铜条的压紧力,做到滑动时感觉有阻力但可轻松滑动且尺身框量很小即可。如果安装成图上那样的话,一旦长距离移动XY平台,卡尺早就坏掉了。

另外,善于利用手头的工具比如百分表等,精确找平尺身后做到尺身精度不是问题。。比如有效行程上做到指针不跳,轻轻拧紧紧固螺丝后再次检测,一般会有少许移动,调整后完全拧紧螺丝固定尺身。

我是这样做的,也用安装完毕的尺钻了不下一百个孔,包括各种找平及精确位移钻孔,沉头孔等。
没有出现螺丝放不进去不对位的情况。

但以上讨论的也就是精确位移,真正钻孔时,钻头是会引起偏差的。工件表面的纹路等也将影响钻孔的位置精度。
这些都要考虑。进给速度也会影响孔的精确直径。
相信吗,即使同一个平台,人和人钻出来的孔都将不一样。
但满足自己的要求即可。何况已经超过预期了。

像你说的如果这么简单,改装厂都饿死了,我觉得你有点偏激。你见过哪个改装厂用数显卡尺改装的?
不美观不说,还要考虑防尘防水防油等问题,另外我安装的位置是结合卡尺考虑的,工厂会把卡尺安装到这个位置吗?
我们探讨的是技术上的可行及个人廉价解决办法。如果我是改装厂,我不会这样来改装,我将购买电子尺来安装。
即使是成品电子尺,也需要保证安装精度。
其实就跟我之前发的用减速箱做分度头一样,如果最后试验结果是不可行的,我怎么会发出来误导坛子里这么多朋友呢 。我负责的告诉你,百分之百的实现0.01精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卡尺本身也有误差!
但实现尺身精度是没有问题的!即:尺的精度是多少,就可以做到多少精度。这与机床拖扳结构及传动方式无关,好好考虑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肯花大价钱买贵的卡尺而不是便宜货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话的实际安装情况是一个理论的放大情况!我只是想说:用一个精度是0.01的尺是改装不了一台精度为0.01的机床的!不过象你这样改进倒能提高大家上床时的读数速度!精度的提高不是很大! 再说了我们模型DIY的精度0.02就足够了!(不包括自制油机的狂人):loveliness:                                                 大家共同探讨嘛!

网友:
好!卡尺新用法。

广陆的卡尺。

网友(2012-03-13):
可怜的卡尺

网友J:
改的不错喔也改一个。。

网友K:
这是一个思维方向
对于钱少又没有设备的工具爱好者来说,多想办法是正确的思维方向。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嫁接,给哪台小JJ增加了不少实用性。有了这个嫁接,大家就可以联想到买卡尺时要买带外接口的,再弄个芯片或者接到电脑软件中,这台机就有了一定的自动功能。尤其是自己改的铣床,自动定位的问题就可能解决。论坛里哪位高手接着搞下去,搞成了,我赏他两瓶北京二锅头。

网友L(2012-07-17):
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M(2012-09-03):
这种卡尺很烂。。。。。我买了一个。。。读数一用力就跳。。。

网友N:
很好的点子

网友O(2012-12-14):
太败家了!可怜的尺啊!要是我师傅看到帖子,会马上买火车票到你家打你屁股的!!!!!!!

网友P:
好是好,就是卡尺工作环境恶劣,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