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竞速机的朋友,这个电机是否合适?

楼主(2007-11-02):
产品名称:XYH-OK500系列直升机专用马达 OK500系列六极外转子无刷马达具有高性能低噪音.力矩大,是一款令无数直升机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负载温度始终保持在55以下的高效马达,它适用以下机型:T-REX.450X/XL/SE.SONICPROSTM400.200MPRO3D.黑鹰.小蜻蜓36#/37#/60#3DPRO450级或400电动直升机

外型尺寸:28X31.6mm
 出
轴:¢2.3/3.175X17.0(mm)
 重
量:50g

XYH-OK500系列参数表

马达型号
KV
(rpm/v)
电调
(A)
电压范围(V)
工作电流(A)
XYH-Z-004
OK500-A
6~12
3~7
XYH-Z-005
OK500-B
6~12
3~6
XYH-Z-006
OK500-C
6~12
3~6

网友A:
竞速机机头空间一般很小,没有外壳包裹的外转子电机容易磨到导线或者机壁,不太推荐使用~

网友B:
直升机马达大多是外转,怎样防止在机内镲碰是个问题,XYH-OK400 是个有壳外转 ,应该会好一点

KV如果过了3000  用 11.1V的话就要用 4.1X4.1 这样的小桨

KV 3500 用7.4V  4.5寸到4.75寸的桨 电流在23A以下

1.Himax 2200KV + APC 6x4 .... 11V , 18A (小辣椒)
2.Mega 16/15/4 + APC 6x4 .... 11V , 19A (KAMDAX MIG-15)
3.Himax 2200KV + APC 5x 5 .... 11V , 19A  (小辣椒)
4.亞拓 2500KV + 亞拓 4.7x 4.7 .... 11V , 20A  (小白)
5.亞拓 2500KV + APC 4.75x 4.75 .... 11V , 21A  (小白)
6.亞拓 2500KV + APC 5x 5 .... 11V , 22A  (小白)
7.Magic 3000KV + APC 4.5x4.1 ..... 11V , 26A  (小辣椒)
9.Magic 3000KV +  APC 4.2x4 ..... 11V , 20A (小白)
10.Magic 3000KV +  APC 4.1x4.1 ..... 11V , 22A (小白)
11.Magic 3000KV +  APC 4.7x4.2 ..... 11V , 28A (最近將要裝小白身上)
12.Magic 1400KV +  Aero-naut 9x5 ..... 11V , 18A (大白)
13.亞拓 1000KV +  Aero-naut 10x6 ..... 11V , 16A (大白)(給初學者建議)
14.Mega Power S210-11L/4800KV+過4:1同軸減速+Aero-naut 9x7 .. 11V , 20A (Lift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速机机头空间一般很小,没有外壳包裹的外转子电机容易磨到导线或者机壁,不太推荐使用~

那这个,帮看看。

XYH-OK-BS3630系列内转子无刷电机
它选配工作电流30A无刷电机电子调速器并加上2~3节锂电池包,为各种轻型直升机 ,航道飞机,固定翼飞机,模型车,模型船提供强劲有力的动力。

可为你定做各种你喜爱的外型和绚丽的颜色。

外型尺寸:¢41X30mm
 出
轴:¢5.0X12.0(mm)
 重
量:135g

XYH-OK-BS3630系列参数表

马达型号
KV
(rpm/v)
电调
(A)
电压范围
V
空载电流
A
极限电流
60/60S
最大功率
W/60S
XYH-L-227
OK-BS3630-A
7.2-12
4.6
XYH-L-228
OK-BS3630-B
7.2-12
4.0
XYH-L-229
OK-BS3630-C
7.2-12
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马达大多是外转,怎样防止在机内镲碰是个问题,XYH-OK400 是个有壳外转 ,应该会好一点

KV如果过了3000  用 11.1V的话就要用 4.1X4.1 这样的小桨

KV 3500 用7.4V  4.5寸到4.75寸的桨 电流在23A以下

...

谢谢大家!

网友:
135g的重量超危险哦,对于翼展在810mm左右的飞机

XYH-OK-B2835系列可以用!

最主要看你的飞机多大

800mm的用 28-35

1000mm的用 36-30

1200mm以上的...................那就不是竞速机了,是F5B

KV上了3000后,用4X4要是觉的不爽可以用4.75X4.75  但是,请选用40A以上电调 20C以上电池

并先练习自己的反应速度

网友(2012-03-25):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