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辉盛9克安装到450SE上的问题

楼主(2007-11-02):
辉盛9克安装到450SE时,是从外面往里装呢?还是从里面往外面装?

网友:
没记错的话,是从里面装!

网友:
正规从里面装出来,也有人装在外面,说是好换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盛9克安装到450SE时,是从外面往里装呢?还是从里面往外面装?

要从里面装出来,连杆才能垂直。但是装的难度会大些。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答复,从里面装出来,要拆很多地方才能安装啊。。。

网友:
还是从外面装吧!用这种舵机一炸就坏,还不如挑个省事的办法装呢

网友:
装里面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