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不会搞模拟器!谁帮帮我啊!

楼主(2007-11-02):
最近有人劝我去练模拟器。我炸了N多的零件了(烧米啊)现在也开始考虑练模拟器了,我有一台TDF-6C,没配模拟线,没电脑。不知道要一个什么样的模拟器(对于模拟器我是一窍不通!)请大虾指点一下!谢谢了           飞电直的!

楼主:
对了我手上有雷鸟的控的尸体跟模拟线!

网友:
前阵子帮朋友买了凤凰模拟器,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TDF-6C,没配模拟线,没电脑。

没电脑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脑怎么玩

就是烦这个!有人说网吧也行~~~~~~~我也只能在网吧玩

网友B:
凤凰模拟器不错,今天到的货,也是TDF6c,刚刚装上凤凰和AEROFLY,炸了足足100架固定翼和电直,如果换真机,不敢想了。还是买凤凰模拟器把,真的不错,绝对不是做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模拟器不错,今天到的货,也是TDF6c,刚刚装上凤凰和AEROFLY,炸了足足100架固定翼和电直,如果换真机,不敢想了。还是买凤凰模拟器把,真的不错,绝对不是做广告。

是5iMX商城里卖的凤凰模拟器吗?  AEROFLY是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iMX商城里卖的凤凰模拟器吗?  AEROFLY是软件吗?

已经给你发了短消息

网友:
www.rjxchina.com,飞鹰模拟器,最好的模拟器

也是国内最早推出凤凰模拟器的

网友:
首先玩模拟器需要一台电脑,你可以买一台新的或收台二手的,配置不用很高装新的3000元以内就行二手的就看情况了。
其次还需要购买模拟器软件及狗(也可以下载破解版的模拟器)。
有了以上硬件和软件还需要一条音频对录线就是耳机插头那种两端一样的立体声(三根线)对录线
东西找齐了就可开工了安装模拟器前建议重新安装系统,保证系统中无对模拟器软件产生冲突的其它软件,安装完成后连上线做过校正就可以用了,具体安装过程可以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忽忽!终于明白了!跟自己安装游戏是一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