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螺距调整之我见!!

楼主(2007-11-02):
咱们开门见山,先看图!!!
      450的悬翼头用来推螺距的就是图中红色拉杆和白色拉杆外加一个混控臂来连接!!这里大家都没问题吧!!!继续说!但2个拉杆都是用来推螺距的但有什么区别呢?这里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主题了!
      红色拉杆用来调整螺距的总行程,比如你现在螺距为+ -9度,加起来就是18度是吧,如果你把这个拉杆调长的话正负螺距就都会增加!比如你调长一圈,就有可能变成+ - 10度了,这样你的螺距总行程就变成20度了!!
      白色拉杆是用来调整正负螺距的一致性,比如,你现在螺距总行程是20度,但是正螺距是11度,负螺距只有9度,这时候就可以调长这个拉杆,使正螺距变小,负螺距增加!,这样正负螺距就一样了 .
     最后来说说实际调机的应用,特别是3D模式的调机!好多人在3D调机的时候正螺距调好了但负螺距就有双桨,为什么呢?我想读了我上面内容的模友应该明白了吧!!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的红色拉杆不一样长,导致2个桨的螺距总行程不一样,比如,A桨螺距总行程20度,+10度 -10度   B桨螺距总行程19度,+10度 -9度,这样以来是不是会出现正螺距无双桨,负螺距有双桨的情况啊,呵呵!
     举一反三,我想了解了这2个拉杆的作用后,我想大家的机机会更加顺畅!!!
     老规矩,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拍砖!呵呵!

楼主:
图显示不 出来,补充在下面!!

网友:
我是新手,看了后受益匪浅啊!赞!!!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调的

网友:
不错,好文。
提个问:有没可能是白色拉杆的原因?比如,你现在螺距总行程是19度,但是正螺距是10度,负螺距只有9度,故倒过来有双桨了。到底白色拉杆什么时候为调好?

网友:
跟说明书的好像有出入。

网友:
白色拉杆是调整正负一致性的,当正负螺距不一样的时候就需要调整,这样你把a,b2个桨都这样调好后,正负螺距都不会有双桨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都帮你顶咯.

网友:
强烈支持这样的文章~~

楼主:
呵呵,就这几天调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喽!

网友:
红色连杆的作用不是调行程的。

网友:
还有一种说法,白色是粗调,红色是微调

不过我的双桨好像从来没有调好过

楼主:
13楼的,红色连杆不是调行程的那是调什么的?请指点

网友:
爽了爽了,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没有像你一样系统的写出过文章来:)

楼主:
呵呵,经验要拿出来大家分享,吃毒食可是要烂嘴巴的,哈哈!!!

楼主:
顶起来,呵呵
落到第2页了

楼主:
在顶一个喽,给饿需要的模友看到

网友A:
行程由舵机的行成决定!你说的杆是亚拓说明书的D杆,用来微调的,收缩一圈约一度!A杆与大桨夹连接的,收缩一圈约2-3度!!

楼主:
楼上的理解错误了!
我在这里只是谈的机械行程!
最后的调校就是要把机械行程和舵机行程结合起来!机械行程调好了后,舵机行程就很好和机械行程结合了.

楼主:
其实红色拉杆也可以做微调,因为他通过了一个混控臂把行程变小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来调整螺距总行程量!
yylch可以好好想想,说明书上说的不一定全面!你要是按照我的方法调整,可以说会很轻松.

楼主:
还有!我认为机械一定要优先调好,这样的话舵机行程基本不用调什么,直接装上去就行,要是 按照yylch的说法调的话,舵机行程和拉杆都要调整,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程由舵机的行成决定!你说的杆是亚拓说明书的D杆,用来微调的,收缩一圈约一度!A杆与大桨夹连接的,收缩一圈约2-3度!!

我一直是这样调的,如果不是,最正确的调法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标准?现在好像各人都有道理,真想不懂。

网友A:
机械行程是有几个摇臂来决定的,杆的长度是调整螺矩!与行程无关!舵机行程一般在控调整,其实机机初次安装后要调整的就是螺矩中点位置,螺矩0度时,要各摆臂在水平状态是最理想的!这时舵机的中立点也要调好,并要保证舵机的上下(左右)行程相等,这样机机螺矩就能正负相等!

楼主:
楼上的模友说的部分正确!
楼上说的"机械行程是由几个摇臂来决定的,杆的长度是调整螺矩!与行程无关!"这句话不对!
不信你把红色拉杆(也就是楼上说的D杆)调长,你看看你正负螺距的总行程量变不变?观察很重要!!!

楼主:
呵呵,在三考虑,呵呵我的错我的错,纠正下,楼上的兄弟说的正确,呵呵!
红色和白色连杆都是用来调整螺距的,一个微调,一个粗调,呵呵!!!
认错认错

网友:
红色和白色连杆都是用来调整螺距的,一个微调,一个粗调,呵呵!!!

我一直这样理解的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行程是有几个摇臂来决定的,杆的长度是调整螺矩!与行程无关!舵机行程一般在控调整,其实机机初次安装后要调整的就是螺矩中点位置,螺矩0度时,要各摆臂在水平状态是最理想的!这时舵机的中立点也要调好, ...

我顶这个:机械行程是有几个摇臂来决定的,杆的长度是调整螺矩!与行程无关!舵机行程一般在控调整,其实机机初次安装后要调整的就是螺矩中点位置,螺矩0度时,要各摆臂在水平状态是最理想的!
最后一句话3个斜盘舵机的行程不一定要全部一样的,根据BOB的关于CCPM调整2这段录像里有关于“舵机交感”的调整,需要调整斜盘舵机的行程的,但是舵机中立点务必找准了。

网友:
不管调你图中标的红色还是白色的连杆,总行程是绝对不会变化的,不信你试试,那是调螺距用的

网友:
ccpm对三个舵机的一致要求很高的!因为需要三个舵机同步移动来改变螺矩,行程的一致性就没那么严格,但要全部最大(小)螺矩时行程还满足十字盘前后、左右倾斜的行程需要。

网友:
没看太懂,先顶,回家对着慢慢想

网友:
Lz说错了.

LZ说错了,大家不分析下就瞎赞同>/???A B 杆都是调整螺距的中立点的,只是一个粗调一个微调.要么加大负螺距减小正螺距,要么加大正螺距减小负螺距,并不能调整整个螺距行程.行程直接由舵机行程量和摇臂关联.

网友(2007-12-10):
讨论出真知

网友B(2009-09-08):
楼主要编辑一下楼顶啊,不然碰上那些看帖不仔细的人,岂不是误人子弟。。。。

网友C(2009-10-19):
我晕我就是看了再按这个调的~~~~~赶紧改了,~~~~~~~~~~~

网友D:
我是新手,正在调机子,读到这样的文章,真太好了。太感谢了。

网友E:
挖坟贴
备什么用啊,这楼主说的不对,误人子弟啊
哪有调节行程之说,那红色是细调螺距
白色是粗调
总行程是不会变的

网友F:
我知道,红色的微调 白色的粗调 正是由于SF臂杠杆原理的结果啊 哈哈哈
LZ说的调剂行程一说,不敢苟同

网友G(2009-12-06):
FY说明书上说红色是螺距微调,白色是螺距粗调。

网友H(2010-03-29):
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I:
呵呵,陈年旧贴都被翻出来了

网友J(2011-03-07):
不用争论,认真了解结构久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