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突然抽动起来?

楼主(2007-11-02):
下午练悬停(450SE),第一块
电池
还好,上第二块电池后,刚起来,就感觉机机抖了起来,赶紧降落,检查机机,发现有一个65MG的
舵机
一直在抽动,断电后再重新插电,又开始抖,幅度还比较大。断电放了几个小时,刚刚试了一下,通电时基本不抖了,但只要一动副冀或升降舵,它又开始抖,也是按照控的方向在运动,但一边动,65MG一边上下抽动。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检查那里?在线等

网友A:
好像电压不稳的样子。接触不良?

网友B:
坏了~~有新的用了.哈哈

网友C:
应该是65MG坏了

网友D:
看看信号线有没有破皮

网友E:
检测电池,如果斜盘为3个65mg的话,理论上要求UBC有3A的输出。

网友F:
如果鸡鸡上有电显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楼主:
放了一天,今天再通电,现象又变了,通电时不跳了,但一打舵又开始跳,感觉舵机向下运动时跳得比向上运动时厉害些。另个信号线检查了没破,也没装电显。这几天是有装电显的想法的,但看了链接后也决定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