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07-11-02):
用配套的那个电调和"冰峰雷电",电机老是一阵一阵的响,转不起来,上次发了个贴子,有高人指点用柔和启动低进角,但试了也不行.请教了边上的朋友,有人说是失步,不知道维英给不给换啊?

网友:
再试啊.低加超柔和

网友:
1.这种电机和电调我们出了很多,返修的情况极低,所以建议你再试一试.在WWW.HOBBYWING.COM上有电调的使用说明书.
2.你好像购买WING450已经超过2个月了吧?如果你确定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你更换,但你不能拆开电机或者电调.

网友:
用高进角+超柔和启动.我上个月买的就是这样设定的!

网友:
低进角+超柔  不要设错了会卡电机~

楼主:
到底是低进角超柔还是高进角超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低进角超柔还是高进角超柔啊?

低进

网友:
外转的基本都是低进柔和或超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