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个关于跳舵的问题

楼主(2007-11-02):
我的是SJM的400PRO,
遥控器
是天地飞的06-C,起初几天没有发现跳舵的现象,就是最近几天,突然发生了跳舵,而且自从那次以后每次都跳,而且很严重
今天把
舵机
拆下来挨个试发现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把马达的线接上,稍微加点油门马上就跳的很厉害,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电调干扰???

网友B:
电力情况?

网友C:
一个看看你在哪儿玩,附近有没有干扰源,第二个就是电调屏蔽起来试试看

网友D:
电源纹波所导致,电机使用年龄长了以后更会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把马达换了,或者先在电机两极接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D:
你用的应该不是数字舵机吧,有条件的话换个数字舵机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