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XTM40改CNC工程正式启动啦!

楼主(2007-11-03):
先把材料准备齐再说
已经在网上定购了3个86电机与一块控制板,其它的一些附件明天上市场转转
参照下图的方式进行改装

网友:
先搬个板凳坐着看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A:
滚珠丝杠不好找吧!

网友:
期待lz的作品早日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不好找吧!

日前不打算换丝杆,我对加工的精度没什么要求,只是要实现自动,把我的双手解放就好了,哈哈!
好像丝杆的回差也是可以用软件校正的,如果是这样那它的误差基本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网友:
只看到个步进电机,cnc呢

网友:
关注,又来一个送医院的

网友:
我的床子搁置了半年多,也买了滚珠丝杆,车床铣床都改CNC,不过又是漫漫长路啊

楼主:
我的钻铣床买回来二个多月了,累计开机时间还不到二个小时呢
其原因有二
一是没什么东西加工
二是声音太大怕吵着邻居,所以开机时听着轰鸣的声音,心里感觉跟做贼似的,直冒冷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钻铣床买回来二个多月了,累计开机时间还不到二个小时呢
其原因有二
一是没什么东西加工
二是声音太大怕吵着邻居,所以开机时听着轰鸣的声音,心里感觉跟做贼似的,直冒冷汗

感应电机加皮帶变速还有这么大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机加皮帶变速还有这么大噪音?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不过没有见过其它机器是什么声音,所以也没法比较!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机器下没垫什么东西吧,如果我在机器的脚上垫些朩条应该会好点,我减少噪声的唯一举措也只能如此了,可机器太重量二个人都没法把一个机器的脚抬起来 ,过几天去买根水管或钢钎来撬吧!

网友:
如果是底座振动声垫橡胶比木条效果好点吧

网友:
最好到修自行车师傅那里要些旧轮胎剪成块垫上

楼主:
三轴驱动板与步进电机收到啦

就是控制板让我有些失望,其焊接质量大家自己看吧!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最光健的改动了,还不知结果是怎样呢!

网友:
电机不够大吧!

网友C:
电机是86的吗?
应该用1楼那种长的86..那个力量大....
还有,LZ的三轴最多输出2.5-3A吧?恐怕也不够

网友:
待看结果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86的吗?
应该用1楼那种长的86..那个力量大....
还有,LZ的三轴最多输出2.5-3A吧?恐怕也不够

我的电机是5V-1.25A的,电机力气小觉得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不了换个同步轮,把另一个轮子的外径搞大点,这样增加传动比,虽说进刀慢点,但应该是不碍事!

楼主:
没有工具可真难办呀

想把同步轮装到X轴上
最下面那个镙母是原X轴未端上压摇轮的,现在将一同步轮固定到主轴上,同步轮内径是8mm,找了个10mm镙杆,把镙杆的牙磨掉(可费劲了,把镙杆装到铣床铣夹头上,再把钢锉用平口钳夹紧,就这样把牙给磨平了,磨的时候很费劲,因为铁屑很容易把钢锉的锉齿填充满,最后取下来后发现还是粗了一点,就用手来锉了,我还试过用磨菜刀的磨石用平口钳夹紧来磨这根镙杆的牙,才发现磨石在牙的挤压下就像烂泥一样,一点用都有,哈哈)。
磨好中间的那个镙杆后,再把镙杆与图中最下面的镙母焊到一起,但自己没有电焊机,拿着这些东西出去转了一圈发现旁边没五金加工的地方,唉,都不知咋办好了,难道要自己再买个电焊机不成!

网友:
铣床个头还挺大

网友:
楼主可以用平口钳夹车刀或自制刀具
调好刀尖位置然后开始车
就跟立式车床一样
比锉准确好用

网友:
楼主,你的驱动板要加上散热片也.要是长时间用会搞坏TA8435的.
大多驱动板多配好散热片的.你的86电机是圆的力要比方的小很多.再好是用那种方的.

网友:
给你参考

网友(2008-09-28):
链条传动啊,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最关心的是Z轴

网友:
Z轴估计很不好弄,那么沉的鸡头扭矩小了是升不起来滴

网友:
链条传动的意思,是否就是Z轴直接安在微调上,这样应该省事不少,真喜欢工业机,看起来就是干活的玩意,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