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07-11-03):
遥控晶体的频率问题,配对好的发射和接收的晶体的频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一样

1、发射机配的频点标准的频点如标识72.810MHZ那么发射机实际发射频率也是72.810MHZ

2、接收机分一次差频与二次差频,所为一次差频只有一个中频一般是455KHZ,二次差频就是有两个中频一个为10.7M  另一个为455KHZ, 那么接收的实际振荡频率如下计算

一次差频  F0(实际振荡频率)=F(发射机所标频率或接收机所标的频率)-/+455KHZ  这儿的 -/+是不同公司用的高中频与低中频不同

二次差频  F0(实际振荡频率)=F(发射机所标频率或接收机所标的频率)-/+10.7MHZ  这儿的 -/+是不同公司用的高中频与低中频不同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看不懂啊
有没有谁能说的通俗易懂点?

网友:
晶体标牌上标的是一样的
既然嫌太专业看不明白
那么就不用管它实际频率是否一样

网友:
不会吧,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