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还有辉胜30A电调的使用说明书么?

楼主(2007-11-03):
我05年买了个这个电调,结果一放就是2年,现在不记得如何设置了。

记得原来网站上随便一搜都能找到相关使用介绍,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还望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你到HIMODEL上面找吧,那里一定会有的

楼主:
去看过了,没有

网友:
调设置方法: 打开发射机,将油门推到最大 打开电调电源 三秒钟后依次听到一下提示(每秒响三次)。 主菜单: ∮— 电池类型以及节数 ∮— — 刹车 ∮— — — 提前角设置 ∮— — — — 调制频率设置 需设置某项功能时将油门拉至中间即进入次级菜单。 次级菜单: 1. 电池型号及节数 •— 镍氢或者镍镉 •— — 4节锂电 •— — — 5节锂电 •— — — — 6节锂电 *2节锂电时选择镍氢设置即可 2. 刹车 ••— 无 •••— — 柔和 •••— — — 中等 •••— — — 立即刹车 3. 提前角 •••— 2 º ••••— — 7 º •••••— — — 15º •••••— — — — 30º 4. 调制频率 ••••— 8KHZ •••••— — 16KHZ •••••••— — — 32KHZ 需要某项设置时将油门推至顶端,长“嘟”表示已经存储设置并重新回到菜单设置,以便设置其他功能。当设置完所有选项后将油门拉到底,一秒钟后系统会存储所有设置,并可以开始使用。 HiModel 友情提示: ∮ 代表音乐声 • 代表短“嗡” — 代表长“嘟”

--------------------------------------------------------------------------------

楼主:
哈哈,多谢,原来和40A等电调使用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