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控出问题.请DX进来帮忙解答.

楼主(2007-11-03):
今天把LAMA V4的控右手油门改成左手油门(应该就是把日本手改成美国手吧).
改好以后,有跳陀的现象,会不会是锡焊的时候出的问题啊?
而且右手那块小线路板坏了,我就直接焊在那三个点上了,这样行吗?
附图片
这是就那个掉下来的板

楼主:
用手机拍的。有点糊

网友A:
这个版本的控,不用焊线的。下面一排的第二个开关,动一下,就OK了。

网友B:
新版本不用焊接,3楼的方法,换弹簧就ok了

网友B:
小线路板掉了可以直接焊

网友C:
原帖由
jzcwf
于 2007-11-5 11:44 发表
小线路板掉了可以直接焊
正确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好像是有两个模式的,但是反向开关拔了之后没有用,只是把摇杆的前后方向换了个个,还是要换线啊。
不过我已经直接焊线了。
但现在机的陀机不时会跳一下,一下子把十字盘弄不平了。开机就后退。有时又自己会跳回来。在飞的时候来一下。人都吓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