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用遥控飞机 冷发射导dan

楼主(2007-11-03):
有没人用遥控飞机 冷发射导弹    所谓冷发射导弹,就是让导弹远离飞机后点火。
这样发射导弹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网友:
可靠行问题,安全性问题
首先导弹离体,是用弹射式还是自由落体方式。弹射要注意弹射角度和力度,弹射後偏轴不能太大,这就要求弹射角度和力度偏差非常小,要精确到零点几牛。如果是自由落体,就要求飞行器发射前姿态矫正,保证可靠的下落角度。挂钩怎么设计才能保证可靠脱钩。还要保证脱钩一致性。然后导弹离体后。弹体离体时受空气阻力平衡,离体失败怎么处理。偏轴角过大怎么出力,外界风力对导弹偏轴角的影响,怎么修正。还要注意离体瞬间飞机保证绝对稳定,不然可能出现导弹卡到飞机。最后导弹离体后点火,一般离体都会出现偏轴。怎么去矫正。多长时间点火才能保证离开飞机安全距离,时间太短点火可能没有可靠离体,太长就偏轴非常厉害,而且点火后也可能装上已经飞到导弹前的飞机。

楼主:
如果从固定翼上发射呢,导弹发射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速度,那么偏差不就小了?这样说法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