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炸机时尾撑容易坏么

楼主(2007-11-03):
    感觉炸机时如果运气好,尾撑自己跑出来就算了,但是这样以后水平尾翼座连接尾撑的螺丝孔的罗纹会磨掉,固定不牢,只能用502胶一回去。
    这次炸机以后发现两根尾撑都跑出来了,但是有一根尾撑连接机身的那头有点裂了,还能用。这样看来尾撑也是易损件了,再炸几次尾撑肯定挂,可是好象这个没副厂件,原厂的要35一对,真贵。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塑料的吗?换成金属的就好了

楼主:
你是说尾撑换杆换成金属的还是水平尾翼固定座换成金属的?

网友A:
我二架飞机炸了100次了,坏过二次尾撑

网友B:
我的金属的都坏了,后来发现用塑料彭涨螺丝自己做最好,2-3分钟做一个。3元100个。而且一炸就坏,可以有效的保护两根杆子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金属的都坏了,后来发现用塑料彭涨螺丝自己做最好,2-3分钟做一个。3元100个。而且一炸就坏,可以有效的保护两根杆子不坏。

上个图看看是如何做的,也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二架飞机炸了100次了,坏过二次尾撑

照理说炸机时尾管受里弯曲的,一般尾撑都会出事啊。要么掉出来,要么断掉。

网友:
炸坏过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