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模拟器问题

楼主(2007-11-03):
我的 6EXHP+XTR 每个通道都设置正确,但是 确认中立点后也都没问题 ,但是 玩的时候油门如果拉到最低一开始就没有声音了,就象炸鸡一样,玩不了了 只有油门大约在10%重新开始,才可以,然后油门拉到最低下 又出现这样问题,我试过在油门在40%时候确认中立点,还是这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呵呵 先谢谢啊

网友A:
估计你是设置了油门曲线。
在校准的时候,油门和螺距曲线都应该是一条直线,校准完毕后再设置曲线。否则可能出现楼主你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 不过还是这样 ,全部调直了 0 25 50 75 100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