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7-11-03):
我从taobao上买了几只
电池
,规格为11.1V12C2200mah。可重量只有140克左右(上面印的牌子是Energy E.C.),比我以前用的1900mah10c电池还轻,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亚拓原厂的电池2200mah/20C也就是142g,价格220-240元,你认为质量如何呢?:loveliness:

网友B:
是比一般的轻了点,还是实际飞行中测试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算一下充电要多少小时就知道了.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太吧,不过最好还是试用过才下结论。

楼主:
这个电池价格是不错,118元一组,我一次搞了四组。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本来今天准备试,可下雨)。如果质量可以还是可以推荐的。

网友F:
电池重量 与 制造工艺与材料有关
说个简单的 一个快报废的电池 重量够大 但是电量已经不行了!!

网友G:
有些水掺在里面

楼主:
上当了,今天将一节充好。可飞我的688基本不能离地 ,哭了。我可一次买了四节。还不如1500mah的旧加拿大锰锂电池(这种电池动力差了点)。
第一次用不用作点什么吧?我以前的锂电池都充了就可以用了,加拿大锰锂电池除外(这个电池起马头十次动力十分的差,多用用就好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H:
第一次飞不要放完, 使用3次后电池就可以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