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熄火降落怎么做最完美?

楼主(2007-11-03):
450SE 用的是木桨,至少多高切熄火能有效果?,螺距是怎么变化的,请高手指点迷津,那天试了一下,落地太重,坏了一根桨

网友:
比较高的时候是负螺距,就是3D模式下:下拉油门杆(重力使飞机下坠,大桨会加速旋转),

离地面几米高度时正螺距(具体高度先用模拟器找感觉)

网友:
找感觉吧,这个不是一般般就能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伤机哦~~

不十分的把握都不要做~

网友:
试了试,模拟器十次可以2~3次.

网友:
还是用大机做熄火降落比较好

网友:
电直能做出来的一定是真正的高手了。30的油机我都摔烦了。50的就好做多了。

楼主:
还是先上模拟器练习练习

网友A(2008-01-31):
模拟器    怎么调节 熄火?  只要开始就一直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    怎么调节 熄火?  只要开始就一直会转的`

对啊!  怎么调啊?  最好来个有图教程。

网友:
G3 里面是ctrl + G  熄火

网友:
450很难做,升力太小了,大桨惯性又低

网友B:
负螺距会加速大桨的旋转?

网友C:
高度至少20米,450也可以啊,切熄火的时候同时拉下油门杆,飞机下降的时候漫漫推油门到悬停所要的位置,将飞机拉平,在不到一米飞机要接地时拉升降舵让飞机抬头,同时继续推油门杆到最大位,左右姿态控制好,这样就落的稳一些,基本不会伤到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螺距会加速大桨的旋转?

我也一直怀疑这样的说法。
如果大桨本身转速很低甚至是静止的,那往下掉的时候肯定会因为风力作用让大桨速度稍高一些(也只是很有限的),可是如果大桨在高速转动,打负螺矩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只会让大桨的转速迅速降低(和打正螺矩的时候一样),而那点下落的加速与这种阻力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理论上应该是0度螺矩的时候阻力最小,不论如何不可能让大桨加速的。我觉得打负螺矩的作用只是让飞机迅速下降,减少滞空时间。有没有清楚的人出来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度至少20米,450也可以啊,切熄火的时候同时拉下油门杆,飞机下降的时候漫漫推油门到悬停所要的位置,将飞机拉平,在不到一米飞机要接地时拉升降舵让飞机抬头,同时继续推油门杆到最大位,左右姿态控制好,这样就落的 ...

不知道你是在模拟器内练习的还是实际操作过?我试过用油门保持,让油门降到50%,即使这样,都只能在空中保持高度2秒不到,然后就很快下落,这点时间够进行操作吗?

网友:
够了啊,但50%油门是不够的,那样是保持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怀疑这样的说法。
如果大桨本身转速很低甚至是静止的,那往下掉的时候肯定会因为风力作用让大桨速度稍高一些(也只是很有限的),可是如果大桨在高速转动,打负螺矩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只会让大桨的转速迅速降低(和打正螺矩的时候一样),而那点下落的加速与这种阻力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理论上应该是0度螺矩的时候阻力最小,不论如何不可能让大桨加速的。我觉得打负螺矩的作用只是让飞机迅速下降,减少滞空时间。有没有清楚的人出来说下?

熄火之后飞机是肯定要下落的,下落就有向上的气流,大桨0度就一点没利用气流,大桨就会减速,如果高度几十米,恐怕到地面之前就基本要停了.

必须在下降的过程中来点负螺距,利用风车效应加速大桨.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不能过大的负角度,转速没那么快的时候加些负角度.尽量维持比较高的转速,接近地面2-3米的时候再逐渐由负螺距变正螺距直至最大正螺距,安全降落.

哪里不对,请大家提示我

-

网友:
450就做不完美,油机悬停将的转速1000多,450要2000多

网友E:
飞机小了不好做,模拟器里都能感觉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