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是不是要不停的狂推油门---高手帮忙

楼主(2007-11-03):
吊机的时候打舵,不是过头就是不够,当油门大时比较稳定,但是飞机的高度会变得越来越高。所以我猜
想吊机时要让油门不停的上下狂推,这样即能便于控制平衡,又能让飞机稳定在一定的高度。请高手解
答,这样上下狂推油门来吊机的做法是否正确。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不过用线形好一点的调速器会好一些,如果LZ用的有油门曲线功能的控的话,把油门设置成S型,吊起来会容易许多..

网友:
狂推油门 ,很少会这样,除非要救机改出。一般吊好油门会稳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调整就可以了。有时吊得稳时油门副翼都放开了,就操升降方向,另一只手抓痒抠鼻屎

网友B:
也许这个能给你一些参考吧!

网友C:
不是狂推,要和打驼合理的配合好

网友D:
五楼的视频太 强了!学习了~~

网友E(2008-05-03):
回复 网友F:
朋友是那里的 可以聊聊吗QQ46048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