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时尾桨转动有否必要?

楼主(2007-11-04):
发现熄火降落的传动设计上,有的电直设计成主桨带动尾桨皮带继续转动,有的是设计成只主桨转动,尾桨则停止,以前轴传时代就属于后者。我认为前者的设计比较失败,因为经我体会,在熄火降落时尾桨不转的电直,其主桨没负荷,剩余升力很大;而尾桨继续转动的则会拖累主桨,转速迅速下降,而且这时再控制方向只能更加阻碍主桨转动,导致升力突然消失,整个机体象块石头样突然下坠。
以上是我的个人体会,大家讨论下转和不转各自的利弊,你喜欢哪种?

网友:
尾桨不转  飞机不会自旋么  那不就是 自旋着陆咯?  熄火降落 是保持下降的一条轨迹 修正姿态都是快接近地面的时候利用剩余转速 产生的升力 进行最后一次修正

网友:
熄火降落时为了更完美,也需要利用尾桨来调整姿态吧!

网友:
尾桨不转了吧 单向轴承 起作用了

网友:
450还算好的了
如016之类的机也声称自己有熄火降落设计
那个桨才死哦

网友:
尾桨是旋转的!而且个人认为必须旋转,不然飞机一定自旋。

网友:
熄火降落时尾桨不转也是可以的,不会发生自旋,因为此时电机不转,不存在反扭矩了。但是为了使熄火降落的姿势更漂亮,还必须使用尾桨来调整飞机的姿态啊。

网友:
其实就是看你要不要用转速换方向控制呗。

楼主:
我曾在轴传时代尾桨不转的情况下降过一次,不会自旋,因为没有电机给它驱动,扭力也就没了。
电直主桨的惯性不如油动机大,所以挂上尾桨只能快速消耗转速,不但起不到调整姿态的作用,反而加速主桨停转。

网友:
1.沒動力時主旋翼不會產生反扭力、所以即使尾旋翼不轉也不會自旋。
2.不管是皮帶傳動或是軸傳動都有適當的機構來達到尾旋翼連動或不連動。
3.尾旋翼同步傳動會不會損耗主旋翼動力?答案是會!只要再自旋降落的過程當中增加一點負螺距就可以增加主旋翼的自旋作用,不需要太擔心傳動尾舵損耗動力,除非你買的槳實在太爛了!
4.尾旋翼沒有同步傳動可不可以改變機體的方向?其實還是可以的,在改變機體方向的瞬間增補螺距降低下降速率,操作滾轉軸以及俯仰軸可以達到轉向的目的,不過方向的控制就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技術,而且通常只有一次的機會........

网友:
尾桨当然必须转,不转飞机自转,怎么控制?那样的熄火降落我在SJM上看见过,根本无法从容着地.

网友:
对的要转的

网友:
尾桨不转必自旋。除非主轴和机身间没阻力,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技术贴,坐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2007-12-14):
尾桨是可以不旋的,看看旋翼机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尾桨是可以不旋的,我玩G3.5的时候试过碰掉尾桨,然后大油门拉升,再关发动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
降落姿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