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1-04):
标称直流稳压电源RXN-1520A(15V/20A)是否真的可以在输出电压15v的前提下连续输出电流不小于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直流稳压电源RXN-1520A(15V/20A)是否真的可以在输出电压15v的前提下连续输出电流不小于20A?

正规产品可额定下连续输出

网友:
感觉好像多数产品都是都的最大值, 那个15V20A应该是能输出最大20A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