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和船和浆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3660的电机,KV2045,适合多大的船,半浸浆多大合适,电池电压是多少?电机参数22.1V:最高电压,51A最大电流

网友:
船的大小 50-70 要用16节镍氢或者5s锂锰 比较有速度,桨要看船定

网友:
上个70左右的船

浆直径在35-40 .   1.4螺距   配上20V以上电池,  可以跑出很不错的速度

楼主:
电机KV原来是1880的现在换KV2045了,用60的船,14节镍电。

网友A(2008-01-21):
慢船 如何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船 如何配置?

在船天线上挂只马甲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船天线上挂只马甲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