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feicgs老大寄出的BB12小机床了!

楼主(2007-11-04):
这几天特别忙,只拆了箱,还没仔细看,但是feicgs老大包装严密,木箱钉得非常结实,还用大螺钉把床子固定在底板上了,填充物非常多,最贴心的是,feicgs在按钮上都贴了小纸条,指明每个钮是干什么用的,对我们这种机械白痴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BB12比我想像的要重,我自己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搬到车上,货运站和到家都是找人帮忙才搞定的~连包装箱感觉有60斤左右了~

再赞一个,谢谢feicgs老大了~~~

网友:
要看图
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什么机器上拆下都是用---暴力!!!

当然用的工具不要有棱有角, 扁平光滑的工具边转边撬下就可以吧。。。。

当然轮子能卸下来是最剩皮带了。

皮带都是有一定弹性的,就象拆自行车外胎一样,用东西撬起来,然后转皮带轮就下来了~

网友A:
皮带什么机器上拆下都是用---暴力!!!

当然用的工具不要有棱有角, 扁平光滑的工具边转边撬下就可以吧。。。。

当然轮子能卸下来是最剩皮带了。

网友:
问题是如何下皮带按到别的轮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床的卡盘怎么拆下?换转速怎么样换皮带啊?我的AT125配了组合车刀一套但是要磨

AT125和BB12应该差不多,打开左手的挂轮箱,里面每个皮带轴上都有大小不同的皮带轮,就象变速自行车一样,自己组合就可以了,机身上应该也有说明,怎么组合是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钻机部分还是不要用!
MTI的钻接杆尾部插在钻机主轴里,头部直接插入钻夹头屁股里!
就这么说,做好了9MM车刀后通知你!

好啊好啊,先谢谢feicgs老大了~~

网友:
AT125 也是个 钻铣床哈?

网友B:
这种床的卡盘怎么拆下?换转速怎么样换皮带啊?我的AT125配了组合车刀一套但是要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把钻机摇臂拆下来检查了,问题出在钻机摇臂的立轴上,就是连接分动器锥型齿盘的那根轴,估计是运输途中摔弯了,将该轴的上固定轴承座取下后,转速明显提高,但是可以看到该轴的上端晃动~
目前正在想办法 ...

建议钻机部分还是不要用!
MTI的钻接杆尾部插在钻机主轴里,头部直接插入钻夹头屁股里!
就这么说,做好了9MM车刀后通知你!

网友:
不错不错哟。。

很可爱的小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看看楼主的床,

买材料建议也去西三旗看看,那里是钢材市场一条街,,铝材应该也不少。

运通114   629 就到。

lz北京什么区?

歇歇这位同学提供的信息啊~

我在海淀区,工作和居住都在翠微路附近,想看我的床到下面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8481&highlight=%2Bfeicg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钻机运行缓慢有这几个原因;
1:新机有待磨合;
2:动力传递损失;
3:电机功率小;
4:运输过程中被摔造成钻机沉头,导致钻机主轴偏心以致于转动不灵活;
这个小机器的钻机部分按我看来是个鸡肋, ...

昨天晚上把钻机摇臂拆下来检查了,问题出在钻机摇臂的立轴上,就是连接分动器锥型齿盘的那根轴,估计是运输途中摔弯了,将该轴的上固定轴承座取下后,转速明显提高,但是可以看到该轴的上端晃动~
目前正在想办法怎么把这个轴搞直了,这跟轴的弯曲不大,在停止状态完全看不出来,只有转动的时候能看到晃,请教各位老大,有啥方法可以修正这种轴微微的弯呢?

目前还没买到车刀,一是因为完全不知道车刀应该怎么装的车床上!二是也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型号,
看网上动辄上百,还没敢下手买呢~:loveliness: :loveliness:

feicgs老大要是能给两把就太好了,最近要抽时间学习一下车刀怎么固定~~

另外,feicgs老大送的钻接杆和钻接头,没搞明白怎么连接,是把钻接杆硬插到钻接头里吗?没看到有螺旋夹紧的机构啊,同样,钻接杆到钻机的连接,也没找到类似螺旋加紧的机构,也是硬插进去吗?要是硬插进去并插实了,怎么取下呢?

我上网查了莫氏锥度,似乎就是靠斜面压紧,产生摩擦力,指的是上面说的钻杆和钻接头的连接方式吗?

网友:
看来买卖双方都很满意哦

网友C:
回楼主:钻机运行缓慢有这几个原因;
1:新机有待磨合;
2:动力传递损失;
3:电机功率小;
4:运输过程中被摔造成钻机沉头,导致钻机主轴偏心以致于转动不灵活;
这个小机器的钻机部分按我看来是个鸡肋,行程小不说还碍事,建议楼主不用钻机只用车床部分!
另外花个3百多买个小台钻就很好用!
另:车刀买着了吗?买不到的话联系我,做两把送你!

网友A:
好想看看楼主的床,

买材料建议也去西三旗看看,那里是钢材市场一条街,,铝材应该也不少。

运通114   629   811就到。

lz北京什么区?

网友:
我就在上地6街,那是相当的近,天天吃饭去那附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海淀区上地东路联想大厦东侧路南50米的上海昆山直销看看有各种规格的铜、铝、不锈钢板、棒、排、管。

谢了,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同学知道北京哪里能买得到7075或者6061的铝财吗?棒材和板材?

到海淀区上地东路联想大厦东侧路南50米的上海昆山直销看看有各种规格的铜、铝、不锈钢板、棒、排、管。

网友:
60斤就搬不动了啊?难道阁下是女生啊?否则力气也实在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