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入手450SE了 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7-11-04):
本人现在超级喜欢电直了 泡了好几天 终于选定450SE 但我以前没玩过 对这个的了解不是很多 所以想问一下前辈们 要配什么陀螺,舵机,还有FUTEBA的6通支持CCPM的可以吗?我的要求不是很高 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那么就请大家给提点建议好了,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还是亚托的质量让人放心

网友A:
65MG[3个用于CCPM] + S9650[数码的尾舵机] +GY401[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MG[3个用于CCPM] + S9650[数码的尾舵机] +GY401[陀螺仪]

9257尾舵机可能比效好

网友:
新款亚拓450SE加上鱼说的舵机陀螺仪,基本上机机方面不用再投入什么了,当然尾舵机最新流行9257了。

网友:
建议你先买个模拟器先吧。等你练上几个月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现在超级喜欢电直了 泡了好几天 终于选定450SE 但我以前没玩过 对这个的了解不是很多 所以想问一下前辈们 要配什么陀螺,舵机,还有FUTEBA的6通支持CCPM的可以吗?我的要求不是很高  ...

FUTABA 6EXHP,可以支持CCPM,功能基本够用了。

SE没选错!加油~

网友:
上450SE上吧,现在真是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 我的信心很足有呀 现在就准备投入 大家再帮我看看还缺什么吗?
65MG     3个    9257     1       降压线   1      FUTEBA  6EX     马达直接改450XL的3700KV 电调换35A的 这个配置怎么样了?还需要什么吗?

网友:
需要电池,充电器,工具,配件

网友:
为什么要把电调从35X换去35A? 旧款比新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 我的信心很足有呀 现在就准备投入 大家再帮我看看还缺什么吗?
65MG     3个    9257     1       降压线   1      FUTEBA  6EX     马达直接改450XL的3700KV 电调换35 ...

把控改成FF9或9X2,其他都可以了。

另外上次你说的e-zilla金属转向杯搞出来了没有啊?

我的尼龙传动轴现在变麻花了,晕啊。。。

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