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ky0905玩G3,影射端口最自然的方式!

楼主(2007-11-04):
一直想发这个信息,就是总忘,自己买,帮别人买0905都10台了,胡乱设置玩G3总是在端口上折腾,设置不好就总要修改飞机的设置,搞得很头疼。

最终下定决心,要把0905的影射一一对应上,省去再次修改的麻烦,在较繁琐的尝试后,终于找到最终的端口影射,保证了每次玩G3不用改飞机设置,插上就玩!!
请大家看图,超级简单!!!
emu里面的端口设置,注意只需要看前四项,后面的用不上

    x1:0,y1:16,x2:4,y2:8  (看过不少帖子,没有这样设置的,但是这样设置最省事!!最自然!!这是我试了N多次的结果!!)

G3里面的端口设置,照样子来就行了,也就是前四项,后面用不上

完成后,大家就试试吧,要知道卖0905的商家们一般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软件+设置方法=20元呢,呵呵,就算小弟我送给大家的了。

网友:
明天我的模拟器就到了,试试你的方法,谢谢顶

楼主:
这么好的帖子没有人来顶,失望。。。。。

网友:
亚哈,无缘无故我收到20块钱〉?

网友:
刚买回来的0905A 还不会设置。谢谢楼主分享。真是雪中送炭。

网友:
好像没个人的 都设置不同啊

网友(2007-12-05):
哈哈  谢谢LZ  终于弄明白了   得顶啊   要求加精  哈哈

网友:
G3里面的端口怎么设置?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不知道20元能不能赚到

网友:
G3.5 好用

网友:
你这个设置我的左边那个方向变为右是抬机头了.

网友A:
请问ESKY0905如何下载

我买了ESKY0905,它适合玩那个板本,在那怎样下载,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ESKY0905,它适合玩那个板本,在那怎样下载,请指教,谢谢

G3.5 电犁去搜索

网友(2008-04-11):
其实这个设置不是没台机都适合的,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建议多试版本的软狗。

网友B: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C:
我用EMU1.8,根本不需要设置任何东东,只需把所有勾勾去掉,进入软件分配好通道就行了。也是0905A。

网友D(2008-05-23):
想买
想买个0905A,我现在用的是音频线,怎么总出现接触不好的现象,一会很好,一会又连不上了,而且手柄不动的时候我看到模拟器里的数据也抖动得厉害。

网友E:
0905A能用XTR和凤凰的模拟软件吗?

网友F(2008-10-11):
没试过,一会试试。

网友F:
0905a用不了XTR,连接不上0905a?

网友G:
我也用0905a
好贴,,顶了。。用0905a玩自带的模拟器,不是很好看。。。想下载G3。。就是下载了G3怎样安装第2个光盘??(虚拟的)??我安装不成啊??请教了

网友F:
试验成功,还真有用。帮顶。

网友H(2009-03-12):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I:
我的G3。5每次进入都要重新设置通道才能飞,有没有好办法能保存住前面的设置?

网友J:
收回我错误的说法
我是这样的。X1=0 ,Y1=4 , X2=7, Y2=16,FLAPS=12,也完美
本人发现最重要的是G3里的菜单3下面“映射通道”的设置。
1和4打勾 右边的按1-8顺序就OK了

网友K:
学习啦 刚好今天收到了0905A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