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上一个未完工的自制车床

楼主(2007-11-04):
断断续续做了一个多月,可是到现在遇到难题,没有合适的卡盘,看到网上最便宜的小卡盘也要接近200元,本着节约的方针,不知大家有无没有用的卡盘转让给我。或是有没有别的方法代用卡盘。

网友:
看别人帖子说80的小卡盘价值80元,去taobao上淘淘看吧~~

网友:
80新的没那价 旧的不知道了

网友:
我80元刚淘了80的卡盘,还不知用哪里.如果你急用可以先让给你.

网友:
非常羡慕你的导轨和滑台,我也想做个车床,可是我只有一个80的卡盘,主轴存在很大的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80元刚淘了80的卡盘,还不知用哪里.如果你急用可以先让给你>>谢谢,需要,留下交易方式

<<非常羡慕你的导轨和滑台,我也想做个车床,可是我只有一个80的卡盘,主轴存在很大的困难。>>我想你也是可以做到的,我的导轨和滑台全是自制的,导轨是用40角铁经过平板研磨,然后用内径量表测量,最后用电焊焊接在一起的,焊接好以后再用做好的量块精研。
  滑台的制作是用10MM铁板用手锯切割而成,再用锉刀制作主轴我考虑过了,根据卡盘配制相应直径的轴承,装好以后再用滑台本身对主轴加工

网友:
给你个建议。参考下吧

卡盘还是买个新的好。旧的便宜,精度不高,什么偏心,不对中....也不好啊。最多,多出100元。
100毫米的3爪 200元全新的正爪反爪都有,多好。

网友:
再用锉刀制作主轴我考虑过了,根据卡盘配制相应直径的轴承,装好以后再用滑台本身对主轴加工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貌似自己做也不便宜哦

网友:
還在造嗎?進展如何?努力,等待.

网友:
自制的车床,配个旧卡盘。也算门当户对了!

网友(2008-02-17):
进展如何 啊

网友(2008-10-09):
楼主用角铁当导轨,精度不行吧,角铁本身也软件容易磨损呀!

网友:
喜欢的帖子就顶一下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这样可以代替卡盘 但不能自定心  不过二手卡盘定心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