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4in1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我的LAMA每次用刚冲满电的电池,油门加到2/3时,4合一上的灯就显示红色。我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就拿飞固定翼的1600MAH10C的7.4V电池接上,结果还是油门到2/3时就显示红灯,这是为什么啊?我的这块1600MAH的电池还好好的啊,理论上还能放出10A的电流,是不是4合1坏了?请问各位模友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兄弟把电池捂到20度以上试试,今天我也以为电池挂了,结果晒了会太阳电力就恢复了

网友:
 晕死,这是正常功能之一,小油门时是绿灯亮,到一定油门大小时红灯亮,4合1就是这么设计的,这和你用什么电池没有关系,你就是在换100种电池去试,他也是这样的

楼主:
可是说明书上说红灯亮是电池电压太低啊?

网友:
呵呵 电压低是正常的 只要不保护 力量够就可以了

网友:
红灯亮代表电调工作在最高输出状态

楼主:
充满电的电池飞,红灯亮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电的电池飞,红灯亮正常吗?

不正常,一般60%油门悬停,不会红灯亮

网友:
可能1、电池过放;2、马达老化

网友:
呵呵,认真看下说明书,不是亮红灯时,表示电池电量不足,而是“开始亮绿灯,加油门后闪红绿灯......,表示电池电量不足”,请注意:用的是“闪红绿灯”,应该可以理解了吧,是红绿灯交替闪烁表示电量不足,而不是“红灯亮”就表示电量不足,红灯亮是什么,看上面我的跟帖

网友:
另外因为看到你问这个问题,那肯定是经常这样了,呵呵,给你个忠告,如果你是用锂电的话,最好不要看到“闪红绿灯”了,你还在飞,这时有可能你的电池就已经过放了,1次2次,是看不出什么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后悔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发现动力有所下降时(我想大多数人不会给lama配个电显吧),就不要飞了,给电池充电吧,这样你的电池会用的久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已经明白了。我总觉得LAMA力量不足,哪位有有关LAMA改无刷的帖子,把连接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