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修FUTABA-6EXHP

楼主(2007-11-04):
我的FUTABA控今天不小心摔了一下,发现油门电位器连杆断了,请问哪里能修,急啊!或是哪有配件卖请指点一下[/color=red

网友A:
咨询
www.rc-servicing.com.
你一定可以修理好!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green]

网友B:
我的也是跟你的一样,不过不是我摔的,是我儿子和同事儿子抢着玩的时候摔了,也是电位器连杆断,而且还升降电位器也同样断了。自己拆开两个都修好了,用了两天,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的
你是用胶粘的吧?什么胶?我觉得那样有点险,万一要是在飞行中断开那不惨了,怕是飞机都没了.有没有想过找那样的配件呢?要不收一个坏了的6EXHP来拆了共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谢谢

网友D:
补充一下:电位器要连象耳朵样的座子一起取下,把电位器用卡簧卡在上面,用一根长螺丝穿过耳朵上的洞上在旁边的支架上.

网友E(2008-01-31):
要是有售后服务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