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斜盘/舵机推杆的方法

楼主(2007-11-04):
 还没飞过电直,正在调整中。发现斜盘-舵机间的推杆两端都是正罗纹,为什么不做成正反罗纹?每次调整都要拆下来,太不方便了。

顺便上些图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
直接转连杆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

网友:
 好建议啊

网友:
模型车的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晕死我了,,,,

网友:
楼主嫌麻烦了  ,不过这个想法真不错哦

网友B:
可是飞的过程中会不会自己松脱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飞的过程中会不会自己松脱呢?

本来我也觉得反螺纹更加方便,而且不用球头扣,还能减少拔来拔去的磨损。但是停君一席话,觉得的确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也觉得反螺纹更加方便,而且不用球头扣,还能减少拔来拔去的磨损。但是停君一席话,觉得的确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以加多一对锁紧螺母阿

网友D:
 建议很好啊!不知道厂家会不会采纳?

网友:
又见ESKY大白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很好啊!不知道厂家会不会采纳?

別指望了
ESKY不吃这套
HOHO~

网友:
看不懂LZ要干什么呀。。。

网友E:
车模的确是用正反罗纹的,但在运动过程中会因为震动而松脱(我的油车就经常要调),车丢了轮子可以马上停下来,飞机脱了舵机就……    所以飞机上不用正反罗纹是有她的道理的。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模的确是用正反罗纹的,但在运动过程中会因为震动而松脱(我的油车就经常要调),车丢了轮子可以马上停下来,飞机脱了舵机就……    所以飞机上不用正反罗纹是有她的道理的。完

网友(2007-12-18):
我想正反螺纹在震动获受力旋转时,连杆的长度会发生变化才是主要问题,至于脱落下来应该是极端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