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大浆

楼主(2007-11-04):
本人新手,我的飞机配的两只大浆上面用来上螺丝的孔的位置不对称,有一个明显打偏了。这样的大浆能用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望大家多多指点!感谢

网友A:
如果说能用是不考虑安全的情况下 这样的桨 飞起来会很难调双桨的。

网友B:
可以考虑。自己修改一下

网友C:
不要用,薄弱的环节,担心射了!

楼主:
感谢
谢谢楼上几位,其实我就是发现双桨怎么都调不好,后来才看到原来两支浆的孔不对称。怀疑是这个引起的。明天找厂家看能不能给我换一付,给我配这种垃圾浆。
 另外,想问问大家的机机装上大浆正常的话噪音多大阿?我的是450的机。如果油门开到最大,是不是就声音很大阿?我的声音好大阿。昨天在宿舍调都惊动了隔壁的。

网友D:
对平衡有影响,

网友E:
这样的桨绝对不能使用的,不是射桨的问题,是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