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鑽床的速度...

楼主(2007-11-05):
請教有關小型鑽床速度,有些是580-2650轉,有些是5000-10000轉,轉速相差很遠,低轉和高轉的用途是怎樣的?  鑽咀(頭)和囉刀也有高速的,要配合多少轉速用,可以用在20000-30000轉的囉機嗎?

网友:
5000~10000   ,不是钻床的转速吧,是一些铣床的转速吧,这个转速一般都要数控铣床才能达到的。钻孔那要这么高的转速呀。数控的还差不多。

楼主:
我見過這微型鑽床,5000-大約10000轉,在頂部將皮帶在2個皮帶輪調配來得出不同的轉速,這鑽床約售58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見過這微型鑽床,5000-大約10000轉,在頂部將皮帶在2個皮帶輪調配來得出不同的轉速,這鑽床約售580元

那是高速钻床,钻径小,以前在没有数控钻的年代线路板厂一个车间用几十台。

楼主:
請問這種高速小鑽床的用途是....?,適合鑽甚麼材料/?因為非常小巧想買台放在家用.(請指教因小弟對車床及鑽床的認識很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高速小鑽床的用途是....?,適合鑽甚麼材料/?因為非常小巧想買台放在家用.(請指教因小弟對車床及鑽床的認識很小啊!)

以我之见高速钻的特点是:产能大,孔径小,钻孔质量较好;缺点是:孔径较小。楼主如适用但买不妨,或加电变速适用范围大些。我早年曾有一台,后来朋友拿去了,质量甚佳,至今怀念。材料应无限制。

楼主:
我想問高轉速時約8000轉,用那類的鑽咀好呢?我試過用大約4000轉在角鐵上鑽孔,可能因轉速高,鑽咀燒掉了(該鑽咀已是較貴的店主說可鑽不銹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钻钢铁不能太高速,加冷却液。

楼主:
明白了,這台小鑽轉速太高不適合鑽鋼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