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说的450,500,6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05):
电机的尺寸还是悬翼的半径?

网友A:
主要是指主桨的大小,一般295左右的桨是400级,325的桨是450级,50级油机的尺寸,是600级
当然了,这是亚拓定义的

网友:
除了桨,还有定义其他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指主桨的大小,一般295左右的桨是400级,325的桨是450级,50级油机的尺寸,是600级
当然了,这是亚拓定义的

这是亚托定义的??

楼主:
30油动的机机算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