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进先

楼主(2007-11-05):
能不能写个 SJM C直升机+ HITEC 6遥控器的安装调试  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
呵呵,自己慢调,拿分走人

网友A:
调不好直接丢到垃圾桶拉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品牌的控的设置,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B:
手边没HITEC 6遥控器.过去幫模友调过一次.它的副翼舵机设定在左边,螺距在右边需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不好直接丢到垃圾桶拉

  正确的做法

网友:
LZ跟我一样用的是HITEC 6遥控器,我电直是sjmv2,我也是个新手,不会使用HITEC 6遥控器。不过前段时间跟着教程把遥控改成改成美国手。我也强烈希望高手给做个HITEC6控调试教程,造福我们这些新手。

楼主:
手边没HITEC 6遥控器.过去幫模友调过一次.它的副翼舵机设定在左边,螺距在右边需注意.

是从机头向后看的左边,,,还是。。。

网友:
如果电直是动物.那边是左腳.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边没HITEC 6遥控器.过去幫模友调过一次.它的副翼舵机设定在左边,螺距在右边需注意.

说的是我吧!
上次通电话您就提过这事,没明白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