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EMAN

楼主(2007-11-05):
主轴推力轴承是不是这样装的?

网友:
装对了.但螺丝上紧之前,先用主轴试验同心度.

网友A:
把上下主轴承座中间插一根主轴,然后再上紧螺丝,主轴要从上一落到底,不能卡

网友:
LZ装2层侧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上下主轴承座中间插一根主轴,然后再上紧螺丝,主轴要从上一落到底,不能卡

我的安装时候主轴虽然也是一落到底,可是总是在中间时候碰一下下轴承座。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是这样装的吧。

网友:
装的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时候主轴虽然也是一落到底,可是总是在中间时候碰一下下轴承座。不知道怎么解决。

原廠的就很耐用了.有必要改這個嗎?
經過暴力飛行測試了嗎?
改這的好處是什麼?

測試過的/用過的說說!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的有用,俺发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就很耐用了.有必要改這個嗎?
經過暴力飛行測試了嗎?
改這的好處是什麼?

測試過的/用過的說說!謝謝!

支持不用嘴巴飞飞机,鸟大,道听途说肯定没有切身感受实在,你可以问冰大搞一对试试啊,不过你们自己加工可能更方便些

好像国外玩家也有同原理改造600主轴轴承座的例子,哪里看到的照片俺好像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就很耐用了.有必要改這個嗎?
經過暴力飛行測試了嗎?
改這的好處是什麼?

測試過的/用過的說說!謝謝!

我的飞行技术低,不会什么暴力3D。。。只会简单航线,但也来说说使用感受。实事求是。

1.飞同时的时间,耗电量少了。具体数字没有拍照。
2.空转时感觉省力点,也就是可以转更多的圈数。。。
3.对于我这种经常炸机的新手,原厂轴承的确损坏率比较高(在正常飞行不炸机的情况下,我就不清楚可以飞多少个起落了),大约炸3~4次换一次轴承 。更换后,炸过10多次,轴承还是好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运气的原因
4.缺点是比原厂轴承座重,所以我把金属尾管座和尾波箱换回塑料的(尾管座内的塑料支柱换成金属),这样重量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E:
不能保证同心度是最大的问题.

如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题.

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一直在用,还没有发现什么大的缺陷。
做那样的定位对我来说意义不大,除非侧板的精度很高,否则单点的定位并没有多大意义。
反而增加了很多成本。
我也做过上下一体的轴承座,但重量不理想,只做了2个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就很耐用了.有必要改這個嗎?
經過暴力飛行測試了嗎?
改這的好處是什麼?

測試過的/用過的說說!謝謝!

我改了后飞了几百个起落都没有换过轴承,炸了十几次,3次炸在水泥地,轴承毫发无损,我现在根本不需要操心轴承的寿命。
如果是原厂的会是多少次?我的记录中没有超过百次的。
原来的685我每次炸机都会坏,所以改大一号轴承。
炸过的朋友应该清楚。
暴力飞行当然小菜一碟,如果ALAN愿意测试的话我送他一套。
至少我现在暴力上下,翻来翻去还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就很耐用了.有必要改這個嗎?
經過暴力飛行測試了嗎?
改這的好處是什麼?

測試過的/用過的說說!謝謝!

会飞的不一定是鸟。。。有可能是鸟人。。。。。。

网友:
你已经比人插到花晒了。。。。看回复的就知道这东西是多么好用了。。

网友:
好想拥有一对这样的轴承座呀.
好东西,大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