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平衡充电器能对单节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吗?

楼主(2007-11-05):
锂
电池
平衡
充电器
能对单节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吗?因为只用3~4V的电压,想用单节的锂聚合物电池供电,不知单节锂聚合物电池能否直接接到锂电池平衡充电器上充电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平衡冲分两种:一种是各单节独立的平衡充,这种可以冲单节电池;另外一种是串充+平衡器,如果是定压的不能用来冲单节电池,单片机检测、控制可能行吧,没用过。

网友C:
我自己做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