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买的6exhp控,设置后开机一直滴滴叫,显示MIX, ...
求助,刚买的6exhp控,设置后开机一直滴滴叫,显示MIX,无法控制,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5):
求助,刚买的6exhp控,设置后开机一直滴滴叫,显示MIX,无法控制,怎么回事?设置错误的话,也应该可以修正呀,晕。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油门,还有左手上方的开关反方向拨一下就好

楼主:
非常谢谢,按你的操作恢复正常。发贴前我都试过了,不行。看你的回帖我又试了试,好了,新手还是没有信心,一出问题就慌。

网友B:
混控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