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买的6exhp控,设置后开机一直滴滴叫,显示MIX,无法控制,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5):
求助,刚买的6exhp控,设置后开机一直滴滴叫,显示MIX,无法控制,怎么回事?设置即使错误也应该可以修改呀,现在开机就无法控制。

网友:
把右上角和开关改变一下位置

网友A:
是 最左 上角 的3D开关,你当前是3D模式,所以油门摇杆最低位置是倒飞最大油门,

幸亏是高档设备带保护的,错误位置不发射信号,要是22#E那种,呵呵飞机早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最左 上角 的3D开关,你当前是3D模式,所以油门摇杆最低位置是倒飞最大油门,

幸亏是高档设备带保护的,错误位置不发射信号,要是22#E那种,呵呵飞机早毛了

说的正确无比,偶的22E因为当时不懂把3D开关打开了,结果机机一阵狂转,差点打到自己的JJ,好险

网友:
3d(左上)和油门保护(右上)开关打开都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完毕

网友:
当初刚玩 3D 误开 结果 炸机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问题解决。新手刚上路,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开关都应该向前拨,就不会有MIX信息了

网友:
您只要不出现MIX的信西

恢复到原来状态就应该能控制

网友:
9X的是所有的开关都向后拨开机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