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控要配什么接收机(kyosho)

楼主(2007-11-06):
朗合J3的72M控,不知到要用什么接收机。连上新买的72M E-SKY 6通的接收机,原来72.17晶体。方向舵、升降舵打死,
电机
无反应,断电再连,电调(新西达20A、7。4V锂电)保护无反应。
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办。
我现在用在翼龙的是LAMALA V3 四合一控制器改的接收(35M)和原配0404的控,电调混控部分准备再装一架p-38(计划中)

楼主:
遥控距离700m,
它的发射天线1米,比e-sky的4040要长.
上张飞机的图.

网友A:
这个可以兼容FUTABA的信号,只要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应该都可以用的.

楼主:
E-SKY 6通的接收机应该兼容futaba信号.
但接上不能用

网友B:
你这俩频率都不一样。。不知道你怎么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E-SKY 6通的接收机是新买的72M的
晶体是原来的72.170
35M E-SKY6通的接收机用的是0404 35M的控

网友D:
 ,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频点都没对上

楼主:
syosho的KT-8的控不兼容一般接收机
国外高手说此控为非标准发射.
类似于PCM,和一般FM,PPM的不兼容
不用考虑配接收了.
我准备重新买控,此控专职当模拟器用!

网友E:
打开看看编码电路就知道是不是PCM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