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玩过这架J3 有改过这机的吗(无刷、副翼)

楼主(2007-11-06):
朗合电子 J3 我想改电子系统(无刷)
电子系统有点象火鸟403,接收和电调在一起,舵机是四根线。
72M的控不知要用什么接收。e-sky的六通不能用

网友:
安正准备改,加个副翼、无刷的

楼主:
回复 #2

改无刷,设备一定要改,最好能利用它的发射器.遥控距离700m啊

网友:
这是京商的啊?

网友:
就用原配的接收机嘛!可以不用他原来的电调,具体可以参照一下雷鸟改无刷的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受好象是三通的和电调在一块电路板上,有点想火鸟,上无刷副翼还差一通道

网友:
别改了,要不都换掉,而且电池舱是否够大?我的J3早送人了,还是买架其他的4通J3来得合适,J3飞机是漂亮。
我的J3

网友:
自己做架 哈

网友:
习惯了飞有副翼的··

楼上的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J-3是京商品牌,做工和象真度都非常好,不改太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来张副翼的照片吗
说一下配置,我的J3尺寸是0.97*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J-3是京商品牌,做工和象真度都非常好,不改太可惜了

这倒也是,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飞机,特别是颜色,放家里也很漂亮,一样要改了,改就要改得彻底,用好的发射、接受器,增设副翼也比较方便,仅使用原机的外壳,但要注意电池舱,可能要重开了。

楼主:
我的J3今天试飞成功

我的京商J3(泡沫机身)今天试飞成功,可降落时撞上一棵小树.不知怎么修.

网友:
我的全球轻木电J-3上上上周炸了还没开始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