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不能“稳定上升”及“机体状态”问题

楼主(2007-11-06):
我的V4刚买,在店里试飞时,店员控制得很好,不觉得起飞时,或者悬停时有乱窜的现象。但是我拿回家后,可能兴奋过度,马上就在家试飞(我没有玩4通以上的经验),导致两浆坏了,但是不觉得有不稳定的问题,应该是让兴奋冲昏头脑。换了两浆,就马上到楼下试飞,唉.......惨了,V4飞到2米左右的地方碰到电线,垂直掉到地上,3浆坏了(但是没有断,只是裂了),机壳尾部掉了一块。这时候就冷静下来了,马上回家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坏了,或者歪了,好像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我就上网订了机壳和浆。安装后,再次试飞,这时我觉得起飞的时候不是往右,就是往左,再不就往前、往后的,完全不能垂直上升(我每次都是慢慢起飞的)。

现在我怕是那次的摔机导致某些机件坏了,但是我没有发现出来。

因为在买的时候,店员可以稳定操控,应该排除“先天性”的机械问题。还是我的技术问题,导致它不能稳定呢(但是我听说V4很稳定,就算放开遥控,也可以悬停)?

我试着开动V4,但是不上升,就在平地观察它的浆旋转的角度及整体的状态,发现上翼转动时有上下摆动(最高点与最低点大约有0.5cm),请问时正常的吗?

还有,开动的时候,尾部有点上下震动,是否有问题呢?

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一下我的难题,我很想可以多点了解我的V4,这样就可以尽快学习熟练操控它了。谢谢谢谢

网友:
仔细检查各个部位,看有没有松动。重点主轴,倾斜盘。看有没有双桨现象。

网友:
 描述得不清楚哦~!可以说得具体点吗?现在JJ的状况~!

你自己飞起来也很稳定吗?还是只是看到别人飞起稳定~!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上旋翼双桨了,慢慢调一下
要么看看主轴是不是弯了,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不保险。。

网友:
LZ好好练习吧!把开飞机想得太简单了,没有这么容易的

网友:
双浆了~我买飞机也有失去理智的时候,不过没LZ怎么猛!

网友:
从你说的来看,双桨现象和尾巴抖动,可以推断你的飞机有以下几个部件有损坏:
1、A轴弯了
2、平衡杆弯了
3、电池盒松了,导致电池安装的位置不对,造成飞机不平衡。

楼主:
我刚刚调了4合1,调了proportional,调小了一点,这样就没有了机头转左的现象了。但是还是有向左平移的现象。

是在买V4的时候,老板帮我试机,他玩得很稳定啊,大约在1.5X1.5的地方自由飞翔。但是我在家就不行了,连起飞都不能垂直上升,唉。。。。。。觉得有点失败。

请问A轴是那根呢?怎样检查呢?现在我觉得平衡杆好像有点弯。

网友:
A轴就是联动上面那层桨的轴。你把上面那层桨连同夹翼片一起卸了,再把飞机最下面的齿轮上的2刻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把A轴抽出来了

楼主:
我想可能是平衡杆弯了导致双桨,先试试弄直平衡杆,不过这也破费功夫喔

网友:
可惜了。

QQ:32662152

网友:
我的LAMA飞到现在还是双桨,我才不管这个问题呢,不过也停好飞的!还有就是可能LZ把地面效应当成了飞机的不稳定性!

网友:
调节平衡锤调节螺丝!检查旋翼头是否偏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楼主必须先检查机器有没有不该有的振动,用手拿住飞机机身开油门观察。再就是斜盘是不是水平的。因为这类飞机转速不高,且没有缓启动功能,剧烈的油门变化会导致桨不在一条直线上而失去平衡。桨夹的松紧要适中。

e-sky的LAMA和004这一类飞机采用塑料机身、桨,很容易产生双桨,需要用手掰正调节。而且它们的陀螺温飘较大,4合1混控上的陀螺感度和悬翼转速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教,而且每次调教后必须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还有个很重要的经验,因为陀螺的温飘,常常只需要在飞了一会儿后重新上电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找LAMA专卖店调吧,上www.taobao.com输入LAMA 然后点北京,找一个叫夜猫子杂货铺的,他那儿专门搞LAMA的,调机技术不错,最主要是免费调,配件也便宜

网友:
我的机器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A B轴都弯了,掰直后好了(用不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