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放航紫光,失控了。

楼主(2007-11-06):
03年买老艇。经多次升级改造,现用B3674无刷,KV1280 125A电调,20节镍氢。周日放航,艇刚驶出50米。只见艇尾摆动几下,舵失效了了,艇仍高速冲向对岸。幸好,电调在1—2秒后,保护断电,艇在离对岸约20米左右处停下。我绕到对岸,一推油门,艇又高速起滑了。刚转了个弯又失控了停车了。由于拍录像的朋友仍在对岸,所以取景很远,再次失控仅拍了几秒钟的录像。随后艇就随风飘回。幸好未造成事故。速度大约已过50了。
  我用的是褔特巴2ER的控。回来一查,是接收机天线电感断开。修理后周日再放航上录像。
  http://video.fenbei.com/index.aspx?id=786754

网友A:
  全船有多重啊! 桨是多大的,自己制作的,还是成品铜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船有多重啊! 桨是多大的,自己制作的,还是成品铜桨?

艇重没称过,20节镍氢电池已够重的了。一直不敢买锂电,怕难伺候。用锂电肯定能过60。浆是自制的D42 1.4螺距。艇尾后所有部件都是自制的,包括浆,吸水舵,轴套,轴架,万向节,水刀。

网友:
船失控的意外还真的不常见!

网友B:
船尾的导流板看上去有点危险
铜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尾的导流板看上去有点危险
铜浆不错

艇尾的导流板是在铜管上下开槽,用1.5MM铜片榫接进去再焊接的,强度绝对没问题。此艇原先是用推力矢量转向的,没方向舵。但使用后发现转向时万向节磨损严重,后来就加了吸水舵,锯小导向板后改成现在这样形状的。
见原来的图

网友:
船体时间长了可要老化,小心吆!我的已经给船体补过多次!

网友:
不错的手摩桨.

网友C:
如果设备失控了,船停在湖中央,在没有皮划艇的情况下,大家回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失控了,船停在湖中央,在没有皮划艇的情况下,大家回怎么办呢?

派救援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失控了,船停在湖中央,在没有皮划艇的情况下,大家回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选有微风的天去放船,好几次船停在湖中都是风给吹回来的。有时风很小,要等一个多小时。

网友A:
  这个。。。。。速度应该没到50,你的电机要换40V高压电调,上高压,才会有速度。不想换电调的话,可以考虑换个1.4*47的三叶塑料桨试试,速度应该会更快。以你目前的配置要上60KM是有难度的。。桨做得很好,赞一下!

网友A:
 而且细听一下船的声音,,感觉轴系的声音太大了,,你看看你的桨的平衡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细听一下船的声音,,感觉轴系的声音太大了,,你看看你的桨的平衡性怎么样

声音大,可能是因为用了二个万向节的原因,艇尾保留了原万向节,可以调整浆的入水角度。浆的平衡性没仔细调整过。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应该没到50,你的电机要换40V高压电调,上高压,才会有速度。不想换电调的话,可以考虑换个1.4*47的三叶塑料桨试试,速度应该会更快。以你目前的配置要上60KM是有难度的。。桨做得很 ...

这种艇,我知道上60是确实很难的。改到现在我对这速度,还是满意的。因为单艇身长970MM,加上突出的轴和舵系,总长1米多。艇身是ABS塑料也较重。20节镍氢电池太重,而且是旧的。如用锂电池速度我想应该还要快些。再次感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