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0A电调怪现象

楼主(2007-11-06):
前几天还好好的,昨天开始慢推油门10%左右突然马达停止转动有抽筋的现象,同时还连续快蜂鸣应该有10下左右,具体没有仔细听过,但是把油门收到最小重新来过几次有正常?郁闷 请教

网友A:
会不会是失忆?或某个元件坏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调喝多了

网友C:
请重设一下油门

网友D:
原帖由
好爱好爱机
于 2007-11-7 03:47 发表
可能是你的电调喝多了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那个大电容脚虚焊 以前还听谁说过那个电容可以不要的,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E(2008-06-11):
哪个大电容脚虚焊
“大电容脚虚焊” 是哪个脚啊,控上的还是电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