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JR9XII.72頻能用ESKY.72.45接收吗?

楼主(2007-11-06):
同上.多谢你

网友A:
肯定的告诉你,8能

网友B:
坚决的不行,FUTABA的可以

网友C:
选择了 9X2,就等着接收的麻烦吧
所以 9X2 多是直机在用,固定翼很容易就能突破4、5架,没有便宜的兼容接收可是很大一笔支出呢

网友D:
不过听说JR兼容华科尔

网友E:
我试了也不行

网友F:
飞高啊,怎么都忘了?

网友G:
不行,FUTABA的可以,
JR,FUTABA,SANWA的在40M以下的可以,72的恰好相反

楼主:
現有4电直。1飞机。惨要多買4个接收。有国産兼容JR9XII。72頻吗:

网友H:
72頻的可以用西安的接受

网友I:
TDF的8通PPM好像可以兼容JR吧!